求知欲是人的本性,

楼主(2023-12-22):
小白提问  西门子MODBUS-TCP,可以用两个MB_CLIENT,同时发送数据吗,还是说要轮询,发完1#站MB_CLIENT后,在发2#站MB_CLIENT,

网友A:
从站要是独立IP那么肯定可以独立发送和接受,如果一个ip下面多个端口,这个就需要看服务器这边支不支持,一般都是支持的,PLC这边是支持的,再有就是一个服务器下面有多个子站,这个就需要轮询。
  • 下载积分:+1(柒忆丶) 热心助人!
    求知欲是人的本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站要是独立IP那么肯定可以独立发送和接受,如果一个ip下面多个端口,这个就需要看服务器这边支不支持,一般都是支持的,PLC这边是支持的,再有就是一个服务器下面有多个子站,这个就需要轮询。

    意思是可以和同一个IP的端口502,503,504同时通讯?

网友C:
    可以的一个IP多个端口不冲突

网友D:
    可以用這個方式
    增加

网友E(2024-09-23):
    要做轮询,用第1次发送完成标志,来触发第2次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