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2):
200smart把自身IO映射到1500,因为smart的IO并不是连续的,比如到I4.3下一个是I8.0,I9.7下一个是I12.0。

所以用BLK_MOV_B批量传输,将I点批量传输给VB寄存器或profinet指定的输出Q,那么所得数据是不是也是存在相同的地址间距?

网友A:
I/Q-->V-->IQ

网友B: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C:
IB0或QB0 MOVB QB1152,
如果200smart侧地址不连续就在本地映射成连续的,再批量传送给控制器,不要浪费控制器的与IO设备的传输字节,会影响CPU速率
传送给控制器的点不多也可以单独映射到Q1152.0开始的定义字节。
  • 下载积分:+2(fczxjh) 热心助人!
  • 命自我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