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X3U控制的3工位转盘机,如何让转盘机转动两周后,再进行取料?

楼主(2023-12-22):
现有项目改造,正在使用功能:一个6工位的转盘机,1工位上料后,转动120°进行拍照,此时2工位上料,最后3工位上料后,1工位取料;
客户现在需求功能:1工位上料后,转动120°进行拍照,当3工位拍照完成后,此时转盘转弯一圈了,然后再转一圈,再次给1工位物料拍照,当第二次拍照完成后,以此类推,直到3工位拍照完成,1工位取料;
简单说,就是物料在转盘上旋转两周,完成两次拍照后,才能取料,这个功能要如何实现?
求论坛大佬、大神指教~~~

网友A:
如果必须要这样做的话,加一个转盘旋转次数的标志位,用这个标志位判断什么动作,应该可以。

网友B:
看程序结构怎么写,有很多种实现方式
经典的分工位状态管理写法下,这个需求根本不是问题,每个工位的状态跟着工艺流程往后走,每步都有自己的状态值,只有状态值匹配了才会进行对应的加工,这种模式下,莫说6个工位转2圈,18个工位转100圈都不是问题~

网友C(2024-01-23):
2楼方法可行

网友D:
方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