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来个点位三个轴用1200

楼主(2023-12-23):
有个物流线的项目,工艺不复杂,3个轴要控制,就是IO点比较多,有300多个,用1200PLC,IO用IO-LINK,不知道够不够用

网友A:
https://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documentdetail_17730.html
西门子全家桶的话,这个可以帮到你

网友B:
三个轴需要三个脉冲口,选型时要注意驱动口;PLC本体扩展可以达到284个点位,寻址范围1024,IO_LINK扩展我没用过,在博图上模拟,一个IO_LINK模块可以达到32byte的寻址范围,我如果没理解错的话,总的IO点数可达500点,一块不够再加一块就是了。
实际上选型时基本不需要关注总点位够不够,需要关注的是PLC存储区容量够不够,1200的容量非常小。1217才4M,数据保持区只有10K,1211则只有1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