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A的MODBUS通信怎样与并联通信放在同一个程序里面

楼主(2023-12-23):
想用CH1做并联链接通讯和MODBUS通信,当然这2个通信肯定不能同时用,有没有切换方案,比如用并联链接通讯时,把modbus通信屏蔽掉,反之,用modbus通信屏蔽并联链接?

网友A:
可尝试让一台3GA当MODBUS 主站,让另一台3GA当MODBUS从站

网友B:
应该可以,不过每次切换后,记得从新上电

网友C:
不建议这么做,会有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
相信自我!

楼主:
用modbus通信已经和电子称通信了,所以就没用;想做成通用的程序有点难了,只能保存多个版本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