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3):
有个项目,需要一次测量6组电池的电压.DC13V正负0.1
循环周期在1.5S.需要与汇川PLCH5U通讯.接收采集的电压..
有没有这个的采集仪器推荐下.

网友A:
好像没有这种多路的,一次只能采集一路,我们都是做二组触点,用继电器切换,一次测二组电池,楼主6个电池组需要动作3次完成,每次测量完成就采集一次电压数据。
相信自我!

楼主:
这样采集周期来不及啊.一个周期1.5S

网友B:
自己做一个,买一块stc单片机板十块钱,再下载天问51,图形化编程,小学生都会用。然后选择读取adc电压,再做个modbus rtu从站。把读取电压值给保持寄存器,再用plc读取。电压量程不够用电阻分压即可。读取的电压是4096值线性为5.000v,再自己在plc里面转化一下。
下载这个软件和,基本看一遍范例就会了,本身是给儿童使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一个,买一块stc单片机板十块钱,再下载天问51,图形化编程,小学生都会用。然后选择读取adc电压,再做个modbus rtu从站。把读取电压值给保持寄存器,再用plc读取。电压量程不够用电阻分压即可。读取的电压是4096值线性为5.000v,再自己在plc里面转化一下。
下载这个软件和,基本看一遍范例就会了,本身是给儿童使用的。

可以自己设置刷新周期,比如每个引脚单路每秒采集3000次,只要计算能力跟得上,不加显示设备就容易。要求高一点可以米思齐,用atmega单片机性能强一大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己设置刷新周期,比如每个引脚单路每秒采集3000次,只要计算能力跟得上,不加显示设备就容易。要求高一点可以米思齐,用atmega单片机性能强一大截。

这个方案也可以.我先试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这种多路的,一次只能采集一路,我们都是做二组触点,用继电器切换,一次测二组电池,楼主6个电池组需要动作3次完成,每次测量完成就采集一次电压数据。

这样采集周期来不及啊.一个周期1.5S

网友C:
DLT645规约电能表没人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