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FPWIN GR7强制DT0数值改变

楼主(2023-12-23):
各位群里大神,松下PLC FPWIN GR7 如何强制DT0数据改变,也就是写入DT0的数值,假如DT0现在数值是200,在线修改成300。
监控方法:
使用Ctrl+D 调出状态监控,启动设备监控,就可以修改数值。如果数值不能修改,就说明在程序中可能是运算结果。

网友A:
数据的读出有个专用软件,改了再写回去

网友B:
双击你需要改的寄存器地址 出现更改就能改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