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4):
大家好,我WINCC是8.0版本,OPC软件 是S7-200 PC ACCESS SMART 2.3版本。结果读取不到变量是怎么回事?有人说系统问题,是这样吗?

网友A:
个人感觉可能是变量名为中文的关系

楼主:
谢谢 tkggtdkjpl回复,按你的意思测试了,改成英文的也不行,

网友B:
之前也用过这个OPC服务器,非常不稳定,西门子官方都不建议使用。官方建议使用的是SIMATIC NET。
个人建议使用第三方直连模块,稳定可靠。比如德嘉、北辰的ETH-MPI模块(不一定是这个名字)。
  • 下载积分:+1(欧一一一一一) 热心助人!
  •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之前也用过这个OPC服务器,非常不稳定,西门子官方都不建议使用。官方建议使用的是SIMATIC NET。
    个人建议使用第三方直连模块,稳定可靠。比如德嘉、北辰的ETH-MPI模块(不一定是这个名字)。

    GMD-PPI和GMD-MPI也可以

网友D(2024-03-30):
    遇到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E:
    目录名称也要改为英文

网友F:
    换kepserver试下

网友G:
    变量名中不能有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