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沿与下降沿用法

楼主(2023-12-25):
在一个程序中如何判断是否该给上升沿还是不给了

网友A:
问问题还能问得更加抽象一点吗

网友B:
接触过的三菱PLC设备程序,实体启动按钮的信号,基本上都是取沿脉冲。去自锁标志自动运行的中间继电器m

网友C:
用大脑判断的
相信自我!

网友D:
本来你有两个自复按钮,结果只有一个自锁按钮的时候,按下去锁住用上升沿,回来用下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