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5):
西门子200smart
6台电机均衡磨损库或者PLC控制程序。

要求是可以设定使用电机台数,和备用电机台数。每次启动优先启动累计使用时间短的电机,如果电机故障,马上启动备用电机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台达变频器不用这么麻烦就可以使用了,变频器之间自动协调。可以打台达技术咨询下

网友B:
1统计累计时间
2查找最短时间
3逻辑判断控制输出
QQ: 2845452345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统计累计时间
2查找最短时间
3逻辑判断控制输出

是的 现在就是这样写的,
累计运行时间
查找最短时间冒泡排序,
逻辑判断

现在是在加减机 频率控制 正在优化平滑度,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台达变频器不用这么麻烦就可以使用了,变频器之间自动协调。可以打台达技术咨询下

感谢回复,主要还是侧重程序上的

网友C:
官方有现有的库
分享交流1922480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