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5):
有个项目,共有十套200SMART PLC,挂在一个交换机上,不用加任何硬件,PLC间如何读取数据?
  • 下载积分:+1(朝阳-haiyun)

网友A:
    S7通讯吧

网友B:
    10套有点小问题,S7-200 SMART的开放式以太网通讯资源是8个主动资源8个被动资源。
    加上触摸屏之类的,全部用一种方式会受限的,就看是怎么设计整个交互逻辑,是全部对全部还是一对一

    一对一就很简单了~

    如果是全部对全部,稍微有点麻烦~
    数据量不大的话,提供一种思路模拟ethcat,可以试试看:
    就是简单粗暴的全部搞一起比如100个字节,每台设备10个字节,OP1主动put到OP2,一次把100个字节全发过去,同一个地址区域,OP2主动Put到OP3,以此类推,最后OP10主动put到OP1,一圈下来,所有的通信数据都在这100个字节里面了。然后OP1只对自己的10个字节,比如VB0~VB9做写入操作,其他区域都是读,OP2对应VB10~VB19。。。OP10对应VB90~VB99

    这里是主动投递数据用的put,用get也是一样的,一组put或者get指令一次最大可以走212个字节,如果只是投递控制数据是完全够用的,如果要同步数据比如条码之类的可能就够呛。

    如果通信有严格的时序要求,可以自己模拟一个心跳信号用于,比如每台设备的数据区域的第1个字节,由上一台设备做自增,本地设备缓存这个字节并且和通信区域做比对,有变化了说明一次通信结束了,当前的数据已经刷新,那么再开始往下一台设备投递,投递前把下一台设备的自增变量+1,方便下一台设备判断是否有数据刷新~
  • 下载积分:+1(zlcp123) 思路不错
  • 下载积分:+2(曾经的我) 好贴好贴!
    zhaoaron

网友C: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200-smart-portal/200smarttop/smartsms/038.html
    一、
    S7通信  S7-200 SMART CPU之间的以太网通信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200-smart-portal/200smarttop/communication/Ethernet/S7/PUT_GET/PUT_GET.htm
    S7-200 SMART CPU 固件版本 V2.0 及以上版本的 CPU 可实现CPU、编程设备和HMI(触摸屏)之间的多种通信:
    — CPU与编程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
    — CPU与HMI之间的数据交换。
    — CPU与其他S7-200 SMART CPU之间的PUT/GET通信。

    S7-200 SMART CPU 以太网连接资源如下:
    — 1个连接用于与STEP7 Micro/Win SMART软件的通信。
    — 8个连接用于CPU与HMI之间的通信。
    — 8个连接用于CPU与其他S7-200 SMART CPU之间的PUT/GET主动连接
    — 8个连接用于CPU与其他S7-200 SMART CPU之间的PUT/GET被动连接

    二、S7-200 SMART 之间 PROFINET IO 通信——GSD文件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200-smart-portal/200smarttop/communication/Ethernet/PROFINET/S7200SMART_GSD.htm
    ......

网友D:
    profinet主从分配。。新版的可以当主也可以当从。。。。

网友E:
    PUT GET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皇图霸业谈笑中,不胜人生一场醉。

    提剑跨骑挥鬼雨,白骨如山鸟惊飞。尘事如潮人如水,只叹江湖几人回。

网友F:
    使用 GET PUT
    命自我立

网友G:
    十个PLC,你是要实现什么功能啊。如果是单纯增加数字量的输入输出点位,买几个IO模块也行。
    如果是增加运动轴,是不是你PN通讯的伺服系统都满了?我印象里一个200SNMART能带8个PN通讯的伺服,这个我并不确定。
    如果是增加串口通讯通道,那可以用串口集线器。如果外设的通讯格式互不兼容,你还可以用串口网关,用MODBUSTCP这个功能啊。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H:
    十套200SMART PLC受8个连接数的限制,不过可以分几部分进行串联,按照工艺进行划分,简单编程应该能解决问题;
    如果能用IGT-DSER第三方模块就方便多了,这个支持多台不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可以配置个64任务,数据量达8000字节,PLC内不用编程,附件中有相关案例: PLC之间通讯的案例.rar (3896 K) 下载次数:24

网友I:
使用 GET PUT

网友J:
5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