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5):
用系统FB定时器做一个简单程序,编译报警什么原因?那里问题?
明白了谢谢各位师傅,要双击点进去

网友A:
要用它的输出引脚啊

网友B:
这个。。。。先看看手册吧,如果还没搞懂,可以先不用这玩意儿,TON不好用吗?另外你也没理解FB怎么使用,取的变量也不是一个位啊,起码变量类型和使用要匹配吧?

网友C:
你的写阀不正确 ,要如图写在可以

网友D:
使用的标签不对,应该用输出点的状态位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先看看手册吧,如果还没搞懂,可以先不用这玩意儿,TON不好用吗?另外你也没理解FB怎么使用,取的变量也不是一个位啊,起码变量类型和使用要匹配吧?

明白了,谢谢!要双击点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写阀不正确 ,要如图写在可以

谢谢可以了,按2楼师傅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