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5):
三菱 A系列PLC 型号A2SHcpu 选择RUN,出现ERROR指示灯常亮,RUN(L.CLR)闪烁,PLC诊断显示错误代码31,UNIT VERIFY ERR.
请教各位指导一下

楼主:
用软件检测如图
同时还有两个A1SY42输出模块ERR.灯常亮

网友A:
不是模組掛就是裡面保險絲燒了
引用 楼主:
用软件检测如图
同时还有两个A1SY42输出模块ERR.灯常亮

~~業餘打工仔~~

网友B:
好像还真是保险丝烧了,十年前有个国外来的设备坏过一次,那设备30多年 去年报废了

楼主:
@2楼、3楼
看了一下,A2SHcpu 模块里面是没有保险丝的
是说的A1SY42输出模块里面的保险丝吗?

网友C:
裡面肯定有保險絲~~跟一般保險絲長得不一樣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2024-02-04):
引用 网友C:
裡面肯定有保險絲~~跟一般保險絲長得不一樣

没有看出来,什么样的是保险丝?

楼主:
没有看出来

楼主:
哪个是保险丝呢

楼主:
如果有的话,

楼主:
还不能一次上传全部图片

网友D:
看看这两啥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两啥玩意?

谢谢!我再看看

网友A:
應該就那兩顆,量看看沒通外面買兩顆有焊腳的保險絲取代掉就可以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再看看

~~業餘打工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就那兩顆,量看看沒通外面買兩顆有焊腳的保險絲取代掉就可以

这个是输出模块A1SY42里面的保险丝,如果这个保险丝损坏也会影响到A2SH CPU的指示灯显示异常吗?

网友A:
是!模組保險絲燒壞會檢測的到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输出模块A1SY42里面的保险丝,如果这个保险丝损坏也会影响到A2SH CPU的指示灯显示异常吗?

~~業餘打工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模組保險絲燒壞會檢測的到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就那兩顆,量看看沒通外面買兩顆有焊腳的保險絲取代掉就可以

那两个应该是保险丝,测量了,是好的。用软件"PLC诊断",又显示“FUSE BREAK OFF”,保险丝断开。
这样,就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E(2024-03-11):
三菱的保险丝长得不像保险丝,应该是黑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菱的保险丝长得不像保险丝,应该是黑色的

第11楼说的那个就是保险丝,已经测量了,是好的

楼主(2024-04-11):
有大神可以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