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基础问题

楼主(2023-12-26):
想问一下这种写法,是执行完1,再执行2,最后执行3,那跟1,2,3并着写是一样的吗?有啥区别?
zhaoaron

网友A:
一样,没区别。
......

网友B:
博图软件可以把输出线圈几个串联在一起编程。线圈并联与串联处理结果都是一样的,
那么串联的话,1不执行,可以直接执行2吗?
命自我立

网友C(2025-06-15):
注释是怎么显示在梯形图上的

网友D:
程序扫描顺序从左到右,从上往下,一个扫描周期结束统一输出(中断除外)。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注释是怎么显示在梯形图上的
下载积分:+1(大哥是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F:
一样的效果

网友G:
我感觉输出最好是并联,串联起来总感觉怪怪的

网友H(2025-10-21):
并联好些吧,比较清晰

网友I:
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