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EPROM断点保存

楼主(2023-12-26):
一直有个疑问
三菱的停电保持继电器(EEPROM保持)直接用就行吗?用不用考虑寿命,EEPROM保存才1万次

网友A:
斷電才自動寫入EEPROM。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按道理是断电才写入,可是感觉信捷的XC系列不是断电才保存,发现信捷XC系列PLC用个3年,断电重新上电 内部D寄存器乱码,如果是电池没电,断电上电短短1秒钟的时间电池也不能保存?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断电保持的意思是,断电重启有效次数

网友E:
不懂啊,谁详细点解释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懂啊,谁详细点解释下
通电运行所有数据是在RAM中,
检测到停电,将数据写入EEPROM,断电保存.

网友G:
感觉是断电时,电容用存电写入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