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7):
今天有一个客户要求用FX5UPLC带11个轴,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案,FX5U有总线吗

网友A:
1全部脉冲轴方案,本体4轴+高速IO模块(FX5U-16ET/ES-H)2*4,伺服选用MR-JE-A,大概2100一套,高速模块需要1600左右吧
2全部总线模块,自带的CC-Link IE现场网络Basic,最多可以带16轴,伺服选用三菱的MR-JET(大概2600一套)的便宜
3脉冲和总线一起使用,本体4轴脉冲+7轴总线(这个最划算了)
  • 下载积分:+1(hua966) 真诚感谢!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非标自动化谭工

网友B:
    三菱的总线会有滞后情况么?

网友C:
    这个方案最好。

网友D:
    看你控制需求。有如下方案:

    1、没有同步、插补要求:直接用JET-G伺服,CC-LINK BAISC网络,能带16个轴,很方便。
          优点:经济

    2、有同步、插补要求:用一个FX5-80SSC-G再加一个FX40SSC-G,能带12个轴。伺服用JET-G系列。
         优点:功能强大
         缺点:贵

    3、有一部份有同步、插补要求:根据实际轴数选择FX5-80SSC-G或FX40SSC-G,再剩下的用CC-LINK BAISC网络。

  • 下载积分:+1(学者来)
  • 下载积分:+1(hua966) 热心助人!

网友E:
    你用汇川吧,全部走通讯,电柜非常整洁,安装工作量小
  • 下载积分:+1(lizhendong)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yerong)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汇川吧,全部走通讯,电柜非常整洁,安装工作量小
    客户自己选的品牌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你控制需求。有如下方案:

    1、没有同步、插补要求:直接用JET-G伺服,CC-LINK BAISC网络,能带16个轴,很方便。
          优点:经济

    请问,cc-link ief basic 控制16轴的话+本体4轴就是20轴了,可以这样算嘛,还能外加高速IO模块(FX5U-16ET/ES-H)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