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通讯的求教

楼主(2023-12-27):
关于变频器通讯,我以前没用过485通讯控制变频器, 我想问下,假如变频器和触摸屏做485通讯,当变频器在运行时,通讯断了,可不可以让变频器停止运行!

网友A:
启停走硬触点较好

楼主:
是的,走端子启停最保险,但是项目要求只用触摸屏控制啊

网友B:
我还不知道触摸屏可以直接控变频器的,涨知识了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网友C:
要看具体的产品是否支持,有的变频器有这种功能,要求定时多久必须通信一次,否则进入故障状态
应该是个非常基础的功能,我用过几百块的山寨货都是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D:
大部分变频器有这个功能,
通讯断开后停止或者继续运行。

网友E:
最保险的是开停用端子,转速可以走通讯

网友F:
扫描通讯超时,切换为端子启停,或切断变频器电源

网友G:
看品牌,安川的有,通讯中断可选停止运行,默认继续运行

网友H:
我之前玩了一个触摸屏与变频器通信,变频器有一个功能,断开通信,变频器自动停止运行,变频器是汇川的

网友I:
变频器通讯中断后可以选择故障吧,变频器用改有个参数可以设置

楼主:
我用的台川的变频器,我就是没有找到这个参数

楼主:
是不是这个参数哦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参数,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我还不知道触摸屏可以直接控变频器的,涨知识了
国内稍微好一点的三线牌子,十几年前都支持485了,能实现操作面板的全部功能。

网友K:
变频器用端子启停/急停,用485读写参数,这样比较安全
前年在井场都遇到通讯中断不能停变频器,只能打开控制柜断变频器的电源
控制柜又是防爆柜,打开一次好麻烦(这是违规操作,无奈之举)

网友L:
可以,一般都有通讯中断停止运行功能

网友M:
尽量走端子控制。

网友N:
看变频器,有的是通讯断了就停机,有的不是,还有的可以通过参数修改通讯断了以后的运行模式。

网友O(2025-05-06):
其实这个功能挺重要的,但是很少有人关注,我觉得不管是变频器还是伺服,通信断了都应该立即停止电机,很多人没设置以至于出现事故
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答疑排故等,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微信1570478188

网友P:
学习了,很有用,谢谢。

网友Q:
变频器用端子启停,频率用485写,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