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7):
一直没有搞过伺服这块,也不太明白,求助一下论坛老哥们。现在有个项目是有一个伺服电机控制闸门上升,下降,这个需要设置上限位跟下限位,闸门到上限位停止,到下限位停止,然后写程序的话这种是要用绝对定位来写还是相对定位呢?然后根据读取编码器的数据来进行位置控制吧,求助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你这真奢侈啊,这么简单的控制上1200

用速度模式会简单一点,正转碰到正限位停止,反转碰到负限位停止
老哥,这用啥我也决定不了,甲方要求 O(∩_∩)O,速度模式要加模拟量模块了吧,现场主要也没限位
合信PLC技术转销售,负责江浙沪区域市场
有需要使用合信产品的朋友,可以随时联系,厂家直接对接,可以提供技术服务
电话(V):15021637690(有想法和能力的朋友或厂家也可以申请代理资质)

网友B:
大材小用,阀门控制用专门的阀门控制器就很简单的,你这PLC这边提供一个IO信号就可以

网友C:
牛皮哄哄的
山坡羊·潼关怀古
元·张养浩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神之预言)

网友D:
上下限位没有装硬件感应器的话,走绝对定位模式,上下限需要走的位置多少可以根据需要来设定,但也还是要增加原点开关信号来搜零的

网友E(2024-04-15):
用个普通电机+拉绳传感器

网友F:
千八百的项目硬生做成千八百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