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et 伺服 定位程序触发 问题

楼主(2023-12-27):
定位 触发后不动作 定位触发已经执行 就是动作 需要断开后在执行才可执行定位

网友A:
不停的进行触发就可以了。简单粗暴

网友B:
程序写冲头了 你有要定位启动还要回原点,不能同时启动

网友C:
不停地触发,看它动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停地触发,看它动不动。
这杨 是可以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