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的ethercat和台达B3伺服控制的一个困扰

楼主(2023-12-27):
在自学中,遇到这个信捷XDH和台达B3-E伺服走ethercat控制,想更改ZRN指令的回原点速度,下载的时候一直显示下载失败,这个是什么原因咧,是我PDO参数配置不对吗

楼主:
这里这里

网友A:
不懂。。帮顶
我之前用XDH和其他牌子的伺服ethercat控制,总是会出现各种bug,咨询官方技术支持也解决不了。后来换了信捷的伺服啥事都没有。。。

网友B:
下载失败其实也下载进去了,我用的禾川的伺服它就能运行起来!!!

网友C(2024-02-02):
我用汇川EASY 521控制总线控制620N没问题

楼主:
解决了,是因为我XDH的固件版本太低了,软件版本又是最新的,所以才有这个问题,更新PLC固件版本到最新就行了。

网友B(2024-03-07):
楼主是怎么更新的,我也有个XDH的PLC,和禾川的伺服走总线,绝对定位指令什么都可以,但是不能回原点,问过官方客服,升级固件也没升级成功

网友D:
信捷的软件就是不太友好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

网友E:
汇川EASY 521什么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