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8):
第一次用威纶通的屏,请教下大神们,屏通讯失败会弹窗device no response 这个画面怎么设置不弹窗    (自己PLC做了心跳 )

网友A:
删除第5画面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楼主:
直接删除就好了,触发条件是没法选的?

楼主:
直接删除就好了?没有设置触发条件取消的地方吗?
引用 网友A:
删除第5画面

网友B:
系统地址里面有一个Device窗口控制,可以去找找用这个来限制也可以

网友C:
SET ON 所用通讯口对应的LB寄存器
  • 下载积分:+1(控制爱好者)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shenyuan) 真诚感谢!
  • 西能自动化,承接非标自动机电控电路电器设计安装维护维修,电联18962034521

网友D(2024-05-09):
    不应该想办法解决通讯问题吗?删除弹窗实际是没通讯的怎么使用

楼主:
    地址连有通讯字,我用指示灯显示,多台设备通讯,不想他弹窗。
引用 网友D:
    不应该想办法解决通讯问题吗?删除弹窗实际是没通讯的怎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