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三菱FX5U PLC 基础知识 1

楼主:
1.1 三菱FX5U PLC 入门 2
1.1.1 PLC 概述 2
1.1.2 FX5U 的编程软元件 4
1.1.3 PLC 的梯形图编程 7
1.1.4 FX5U CPU 模块的分类与功能 8
1.2 采用GX Works3 编程软件对FX5U 进行编程 9
1.2.1 概述9
1.2.2 GX Works3 的安装与软件界面 10
1.2.3 用GX Works3 来完成一个PLC 控制案例 13
1.2.4 CPU 模块出现故障的处理 23
1.2.5 FX5U 输入的两种方式 26
第2章 FX5U PLC 编程基础 28
2.1 位逻辑编程与数据定义 29
2.1.1 常用位逻辑指令 29
2.1.2 PLC 位逻辑编程实例 30
2.1.3 系统软元件 32
2.1.4 数据定义 33
2.2 定时器及应用 33
2.2.1 定时器软元件T/ST 及其时序图 33
2.2.2 定时器函数类型 37
2.3 计数器及应用 51
2.3.1 计数器软元件C/LC 51
2.3.2 计数器函数类型 53
2.3.3 计数器函数应用实例 58
第3章 FX5U PLC 与GOT 触摸屏的通信与编程 60
3.1 触摸屏入门 61
3.1.1 触摸屏的工作原理 61
3.1.2 触摸屏的使用方法 62
3.2 用GT Designer3 进行触摸屏编程 63
3.2.1 三菱触摸屏组态软件GT Designer3 63
3.2.2 三菱触摸屏GS2107-WTBD 及程序下载 65
3.3 三菱触摸屏与PLC 的联合仿真 89
3.3.1 电动机控制仿真实例 89
3.3.2 步序控制实例 94
第4章 FX5U PLC 的指令系统 97
4.1 基本数据指令 98
4.1.1 算术运算 98
4.1.2 逻辑运算指令 108
4.1.3 位处理指令 109
4.1.4 比较指令 112
4.1.5 数据传送指令 115
4.1.6 旋转指令 117
4.2 步进梯形图指令 118
4.2.1 步进梯形图开始和结束 118
4.2.2 步进STL 编程实例 119
4.3 程序控制指令 121
4.3.1 跳转指令 121
4.3.2 FOR-NEXT 循环指令 121
4.3.3 CALL 子程序调用 122
4.3.4 程序控制编程实例 123
第5章 FX5U PLC 的模拟量编程 126
5.1 三菱PLC 内置模拟量 127
5.1.1 概述 127
5.1.2 内置模拟量输入输出定义 127
5.1.3 模拟量输入输出接线 128
5.1.4 模拟量输入工作原理与参数设置 129
5.1.5 模拟量输出工作原理与参数设置 134
5.1.6 内置模拟量应用实例 138
5.2 模拟量模块 144
5.2.1 模拟量模块的扩展 144
5.2.2 FX5-4AD 模块 145
5.2.3 FX5-4DA 模块 149
5.3 PID 控制编程 152
5.3.1 PID 控制定义 152
5.3.2 FX5U 的PID 指令 153
5.3.3 PID 控制校准过程 157
5.3.4 PID 控制编程实例 158
第6章 三菱PLC 控制变频器 165
6.1 PLC 控制通用变频器的硬件结构 166
6.1.1 PLC 与变频器之间的开关量连接 166
6.1.2 PLC 与变频器之间的模拟量连接 166
6.1.3 PLC 与变频器之间的串口通信连接 167
6.2 PLC 通过开关量与模拟量控制变频器 169
6.2.1 三菱PLC 与三菱变频器之间的信号连接 169
6.2.2 PLC 控制变频器实例 171
6.3 PLC 通过通信控制变频器 177
6.3.1 变频器通信硬件电路与指令 177
6.3.2 FX5U 与变频器之间的通信控制实例 180
6.4 FX5U 与变频器之间的MODBUS 通信控制 185
6.4.1 MODBUS 通信概述 185
6.4.2 MODBUS 通信控制实例 187
第7章 三菱PLC 控制步进与伺服 191
7.1 步进控制 192
7.1.1 步进电动机概述 192
7.1.2 步进电动机的选型与应用特点 193
7.1.3 FX5U PLC 实现定位控制的基础 196
7.1.4 PLC 控制步进电动机的主要指令 198
7.1.5 步进电动机实例应用 203
7.2 通用伺服控制 212
7.2.1 伺服控制系统组成原理 212
7.2.2 伺服电动机的原理与结构 213
7.2.3 伺服驱动器的结构 214
7.2.4 伺服电动机的位置控制和速度控制 216
第8章 综合应用案例 226
8.1 基于三菱PLC 的工频/ 变频切换 227
8.1.1 背景介绍与案例要求 227
8.1.2 实施步骤 227
8.2 温度PID 自动调谐控制 229
8.2.1 背景介绍与案例要求 229
8.2.2 实施步骤 230
8.3 基于RS485 的6 台变频器同步控制 234
8.3.1 背景介绍与案例要求 234
8.3.2 实施步骤 234
8.4 基于总线的4 轴伺服控制 241
8.4.1 背景介绍与案例要求 241
8.4.2 实施步骤 242

网友A(2024-01-17):
一本手册玩工控
刚进门槛

网友B:
本书全面系统地讲解了三菱FX5U PLC的基础知识和应用技能。内容深入浅出,语言通俗易懂

网友C(2024-02-18):
Misubishi 容易多了,相比Simatic S7 serial
引用 网友D:
第1章 三菱FX5U PLC 基础知识  1
1.1 三菱FX5U PLC 入门 2
1.1.1 PLC 概述 2
1.1.2 FX5U 的编程软元件 4
1.1.3 PLC 的梯形图编程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