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8):
求教:汇川大型PLC:枚举、结构体、FB
这三者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又是怎样应用的呢,看说明书还是看不太懂,多谢指教!

网友A:
找个视频看看不就行了,汇川有视频教程

网友B:
上B站下载视频。看个够。

网友C:
变量声明 一般不需要实例化的   大都没什么用  和普通变量一样处理
变量类型:enum(枚举)   它是静态变量的合集  轴名称赋值这样 主虚轴=1 刀虚轴=2 膜虚轴=3...或者气缸1=1 气缸2=2这样
没什么用  和直接变量表定义  没什么区别

变量类型:struct(结构体)  它是变量的合集  比如某个节点或者设备动作 用到这么一坨参数  可以全部打包成一个结构体
出现 N各节点时   实例化N个结构体   程序复杂粘贴  参数名称  动作1.启动替换成动作2.启动  可以快速编写任务

FC: 创建时占用内存  不会重复占用   用来处理函数  无法保存参数  Y=X*ABCDEFG 这样  输出全靠输入 决定
FB: 有自己的内存地址 需要实例化使用  可以配套结构体使用 也可以在FB的参数定义 直接拉满不需要配套结构体
常用在 伺服程序打包上  一个轴实例化一个FB  100个轴100个FB 高效编程
也可以简易动作打包成FB  张力计算 气缸动作之类

网友D:
枚举声明的是常量,一般用在CASE语句里面;
结构体是对一堆变量归类和复用;比如创建学生这个结构体,其中成员包含身高,成绩,班级,等等信息,在主函数内声明(张三:学生;李四:学生;)就能调用张三.身高,张三.班级,李四.身高,李四.班级这些变量;
FB我的理解就是个不需要提供返回值的函数,运行结果全靠传入内部的参数,内部的变量也是静态变量函数运行完成也不会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