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试了一下STC单片机MODBUS通讯,手上没有可通讯的设备

楼主(2023-12-29):
昨天调试了一天的单片机MODBUS通讯。
串口助手发一帧数据给单片机。
可以成功解析并返回数据。
手上有一个昆仑通态触摸屏。
但是单片机没有RS232接口。
目前还没有其他设备可以测试。
手有点痒痒

网友A:
MODBUS通讯用的是485,不是232。
单片机不太会,但是你都能用电脑和单片机通讯收发数据了,为啥还要纠结单片机的接口呢。
你用昆仑通态的组态软件仿真一个屏幕能实现你想要的吗?
也就是说你把串口助手的位置用仿真出来的触摸屏替代,看看能不能和单片机通讯。

网友B:
用232转usb直接连电脑,用串口调试助手自己读写报文就可以了。

网友B:
单片机去下载天问51,傻瓜化图形编程,有modbus rtu主从站库,儿童都能使用,就是代码臃肿。同事用4kb代码能搞定的汇编,我图形化编程要五十几kb。我12kb运行内存还没他1kb快。这个软件没有编程语法,只有编程思维。

网友B:
可以20元钱去泽耀旗舰店拿样品一对,433modbus模块,注意选ttl接口的连单片机,485/232连触摸屏,即可,或者淘宝ttl转232板子,不超过5元还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