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9):
伺服控制电钢 ➕压力传感器 ,目前控制方式 是位置➕压力判读, 控制流程 使用绝对定位到工件表面1mm位置 使用相对定位慢速下降 当压力传感器检测到设定值就保压(终止相对定位) 保压结束相对定位回到零位置,可产品每次压出的产品厚度不同 会相差0.3~0.1mm误差,大佬有什么办法 保证压力又能保证厚度在0.01mm

网友A:
伺服用位置力矩模式,到达位置后切换到力矩模式,力矩要稍微大于压力传感器。

网友B:
要分析误差产生的原因,首先看伺服的定位重复精度好不好,是不是伺服本身的偏差。伺服系统没有问题,要看你是什么产品,为什么确定的位置会产生薄厚不均,一般刚性很强的产品(硬度比较高的金属之类的)不会这样,如果硬度不高,弹性比较强,我个人认为你做不到误差在0.1mm以下。

网友C:
和你的电缸精度,压力传感器精度有关

网友D:
你要产品厚度保持一致,因原材料材质问题,压力肯定不一样
看你是要厚度一直还是要压力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产品厚度保持一致,因原材料材质问题,压力肯定不一样
看你是要厚度一直还是要压力一致

我的测试产品是一样的,

网友E:
来料时厚度精度可以保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料时厚度精度可以保证么?

可以的 保证1um

网友F:
压力一样压出厚度不一,那就是材料问题,简单说就是压力到了厚度还没到,要么厚度定位,要么压力,没其他办法

网友G:
有没有采用中断控制。
永无止境 !@#$%^&*

网友H:
油压机控制原理跟你的类似,但是为什么要做模具呢???
几十丝精度是靠模具保证的,不是你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采用中断控制。

没有

网友I:
这个受扫描周期影响的,,当你PLC读取到目标压力再去控制时,定位会过冲的,,有惯性,,这个有点难,,有扭矩模式会好一点点,,但是随着传动机构表面灰尘或者其他阻力变化,传递到伺服的力也不一样,,最准的是压力传感器反馈

网友J:
每次最终定位的位置都是一致的吗?伺服本身驱动器读取的实时位置如何,是否一致?位置误差如何?

网友K:
既然要保证压的厚度一致,那就直接定位到需要的厚度!又定位又用压力,那产品材料差异怎么保证厚度一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受扫描周期影响的,,当你PLC读取到目标压力再去控制时,定位会过冲的,,有惯性,,这个有点难,,有扭矩模式会好一点点,,但是随着传动机构表面灰尘或者其他阻力变化,传递到伺服的力也不一样,,最准的是压力传感器反馈

使用扭矩 就压力控制 有不怎么精准  使用同样扭矩力度下压 每次压力反馈压力都是不同的相差100kg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分析误差产生的原因,首先看伺服的定位重复精度好不好,是不是伺服本身的偏差。伺服系统没有问题,要看你是什么产品,为什么确定的位置会产生薄厚不均,一般刚性很强的产品(硬度比较高的金属之类的)不会这样,如果硬度不高,弹性比较强,我个人认为你做不到误差在0.1mm以下。

我现在 控制方式 是 第一次 使用绝对定位移动到产品面 然后在使用相对定位 慢慢的去探测压力 到达目标压力就记录当前位置  ,第二次压就,绝对快速定定位 ,在绝对定位第一次目标压力的位置, 使用铅条测试 重复精度才只能±0.015mm左右 但是还是不能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J:
每次最终定位的位置都是一致的吗?伺服本身驱动器读取的实时位置如何,是否一致?位置误差如何?

我检测脉冲发生和伺服回馈脉冲 都是一致的, 我10个脉冲只能走1um,

楼主:
引用 网友K:
既然要保证压的厚度一致,那就直接定位到需要的厚度!又定位又用压力,那产品材料差异怎么保证厚度一致呢?
x
现在使用测试材料是高纯度钳条3mm后度的

网友J:
除了反馈脉冲最好确认一下实际行走位置(激光干涉或其他),必要时插入补偿表,如果确认定位没问题,那只能是材料工艺问题了
引用 楼主:

我检测脉冲发生和伺服回馈脉冲 都是一致的, 我10个脉冲只能走1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