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9):
萌新 求助大佬,RS指令收到的数据怎么转换呢?哪个寄存器是我要的数据?

网友A:
收到数据。那你就去解释它啊,先要知道你是什么协议……这看起来像modbus协议吧,那就提取合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到数据。那你就去解释它啊,先要知道你是什么协议……这看起来像modbus协议吧,那就提取合并……

MODBUS协议,发的01 03 00 4B 00 02 1D B4

收到的是这个,该怎么写呢?

网友B:
百度一搜MODBUS报文格式看看就懂了,还有了解一下读取的那个设备的该地址返回数据的含义。

网友C:
报文解析一下,看产品的说明书
努力学习

网友D:
你这个数据都收到了,还不会用。目测你把D2003里的数据高低位互换一下再重新整合应该就是你要的数据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MODBUS协议,发的01 03 00 4B 00 02 1D B4
[attachment=293890]收到的是这个,该怎么写呢?

把代码贴上来,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F:
下面插播一个问题,可有偿;问题是这样的,A轴带一个转盘,A轴上方有三个轴X,Y,Z;整个流程转盘都不停的,转盘在转动的时候;,X,Y,也带着Z轴跟着转盘转,同时在转盘上料位点胶,点胶轨迹就是一个半径5cm的圆,(转盘停,X,Y,也停;转盘动,X,Y动;)。转盘有6个工位,第二个工位是,桶状的,点胶轨迹要求螺旋式上升。。整个转盘都是不停的,直到所有工位点胶结束,转盘速度可调,XY的插补路线速度和转盘要求一致同步;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数据都收到了,还不会用。目测你把D2003里的数据高低位互换一下再重新整合应该就是你要的数据了

三菱的如果没有开启8位模式,直接读取就可以用,不需要互换高低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