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V17能读出V15.1的程序吗?

楼主(2023-12-29):
S7-1200原来是用V15.1写进去的,现在博图装了V17,有办法把PLC程序读出来不?

网友A:
好像不行的

网友B:
版本不兼容是这个软件最大的特点,
高版本打开低版本文件,会自动升级成高版本.
低版本打开高版本,会有不能打开的提示.
联机读取,更是需要和原版本相同才可以.软件版本不一致,联机会有提示.

网友C:
联机读取,更是需要和原版本相同才可以
这个比较那个,所以有许多兄弟装了所有版本的博途

网友D:
博途不同版本不兼容

网友E:
不可以,读程序必须相同版本才行

网友F:
没办法的哟,装个虚拟机,用V15.1的版本读出来

网友G:
西家的软件真的是一言难尽!现在都出V19了!
天朝P民

网友H:
博途软件兼容性不是一般的差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I:
应该不行,博图的版本有点多。

网友J:


网友K(2024-05-18):
GSD文件就没了

网友L:
先用15.1读出来,然后升级成17再下载进去

网友M(2024-06-21):
西门子的各种版本不能兼容,我一个笔记本增加一个硬盘,电脑做成3系统的装了5个版本软件,再升级软件还是没办法

网友N:
西门子软件就是垃圾。
plc

网友O:
虚拟机 啊。。。。

网友P:
不可以直接读取,只能使用相同版本读取;但是读取后可以升级,或者将现有低版本升级为高版本是可以的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