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寄存器DT怎么用16位BIT表示,程序打DT0.0编译会报错

楼主(2023-12-29):
松下PLC 寄存器DT怎么用16位BIT表示,程序打DT0.0编译会报错

网友A:
DT只能用字WORD(16位)表示,不能单独取位。
WR是字,R是位,二者有对应关系。WR0 代表 R0-RF 16位,WR10 代表 R100-R10F 16位。
可以将 需要读位的 DT 送 入WR 中,再用 对应的 R 取出需要的 位 来使用。

网友B:
FP7才支持这么操作,XH你用WR转吧

网友C:
松下pro7最扯蛋的这个,位操作不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