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30):
这个是格力的Modbus通讯协议,我想要读取“第13页标绿”的那三个参数,然后我不知道怎么看,就是不知道怎么转换成S7-200PLC从站那个地址(Addr),有没有大佬教一下怎么看,我看网上的看得一脸懵。谢谢。
附件: 中文版_D_E系列模块机_大冷量模块机对外协议V1.6 (1).zip (737 K) 下载次数:174

网友A(2024-02-18):
这不是标准的modbus协议吗?

网友B:
这是标准的modbus协议,用西门子smart200的串口通信很简单啊,找个通讯例子,地址改一下调试一下通讯就好了,很简单的

网友C:
标准的modbus协议呀

网友D:
引用楼主突破手牛爷爷于2023-12-30 14:53发表的 这个Modbus协议怎么看 :
这个是格力的Modbus通讯协议,我想要读取“第13页标绿”的那三个参数,然后我不知道怎么看,就是不知道怎么转换成S7-200PLC从站那个地址(Addr),有没有大佬教一下怎么看,我看网上的看得一脸懵。谢谢。

PLC程序Addr引脚寄存器地址就是那个WORD01-WORD03,对应40002-40004
这三个地址是连续的,读的话你可以写一条读指令长度3个字就行
  • 下载积分:+2(突破手牛爷爷)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