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获取寄存器有多少位是置位的指令?

楼主(2023-12-30):
RT,比如D0,D0.0=1,D0.1=1,其余0,查询结果是2

网友A:
除了MOV好像还有个读位指令的指令

网友B:
三菱的PLC吗。。
work2 梯形图 我嫌的蛋疼写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菱的PLC吗。。
work2 梯形图 我嫌的蛋疼写一下
[attachment=293928]
真的蛋疼,
SUM指令

楼主:
看来官方的不支持这样的指令

网友D: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E:
for循环计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