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30):
画面的里面的按钮、文字、指示灯都不能用鼠标拖动到指定的位置,
确定没有用图钉钉在那里
请问是要设置那里?

网友A:
看下是不是这里被设置了。
引用楼主cyh1986于2023-12-30 20:33发表的 威纶触摸屏编程软件鼠标无法拖动 :
画面的里面的按钮、文字、指示灯都不能用鼠标拖动到指定的位置,
确定没有用图钉钉在那里
请问是要设置那里?

楼主:
后来找到了,检视下面有个锁定全部原件,不知道这里怎么打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