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01):
博图V14下载程序时提示固件版本不一致,下载失败,请问能通过下载补丁提高博图的固件版本吗

楼主:
这是PLC的固件版本

楼主:
我用的博途V14,组态CPU  1513-1 PN,选择CPU只有2.1版本的,但是下载时提示PLC上的固件是2.6的,因此无法下载程序,请问怎么办呢?
zhaoaron

网友A:
1、如果V2.2 -V2.6版本,这几个版本,有你想用的功能,那么你需要升级博图 .
2、如果没有想用的功能:下载时候,粉色:无动作,需要停CPU.
可以停PLC啊,但是现在问题是下载不进去啊,装载按钮都不亮
......
zhaoaron

网友A:
为啥会出现这种问题呢?更换过CPU?还是换工程师站了呢?
没有换PLC,接手的别人的项目,做这个项目的人都提桶了
......

网友B:
把设备组态里的PLC版本换一下就ok了
考虑过这个方法,但是看了一下网上说的,这样PLC里面的数据可能会丢,所以想从软件端下手

楼主: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我这个博图在添加设备组态时没有这一款PLC的订货号可以选择

楼主:
PLC硬件上看到订货号是6ES7 513-1AL02-0AB0,在PLC组态时CPU 1513-1 PN里面没有这个订货号的选项

楼主:
并且这个项目别人就是用的博图V14开发的
zhaoaron

网友A:
下载之前,最好上传一个版本。程序最好备份啥的。
试过了,你看下11楼的照片,显示下载出错
......
zhaoaron

网友A:
https://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ved_248624_1077.html#otheranswer

这是网上的答案。你参考下
没有用,我也试过用博图V16
......

楼主:
试过了,显示下载出错

楼主:
用博图V16也是提示版本不兼容
zhaoaron

网友A:
图片安装V14.SP1软件。+HSP硬件升级。
在就是升级博图版本。更改程序内组态。
我理解,大概就这2条路。
你这里有没有对应的HSP呢,求分享
......
zhaoaron

网友A: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72341852/%E9%9D%A2%E5%90%91-tia-portal-%E4%B8%AD%E7%A1%AC%E4%BB%B6%E7%9B%AE%E5%BD%95%E7%9A%84%E6%94%AF%E6%8C%81%E5%8C%85-
(hsp)?dti
硬件HSP
......
zhaoaron

网友A: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pNQPOVJfxxqGJVRvoaqpw?pwd=vd5w
提取码:vd5w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4的分享
百度网盘HSP
文件我下载下来了,请问需要安装哪一个呢
......
zhaoaron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21740151/?jump_opus=1
你用哪个安装哪个呀。
......

网友C: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厂家发货的PLC版本高于博途V16,最后安装博途V17才解决问题
关键是我这个问题是别人之前就是用V14写的,现在我用V14就写不进去
命自我立

网友D(2024-02-17):
非常感谢。学习学习。
淡墨文竹

楼主(2024-08-05):
补充一下,最后问题解决了,也没有下载任何插件,解决方法就是把PLC里面的重新先读出来让后再重新下载进去,再改程序就不会问题了

网友E:
博途软件兼容性差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正常。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