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疑问?三菱plc可以直接发数据到C#上位机吗?

楼主(2024-01-02):
如果有一个x3的光仟触发的开关量,当我触发x3可以发送消息给上位机吗?
plc怎么编程

网友A:
可以 组态软件 云组态 或者c#之类的自己开发
没有使用组态软件和云组态,C#的类有详细说明吗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手机APP监控plc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你可以让上位机一直读X3就行了,而不是你去给他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让上位机一直读X3就行了,而不是你去给他发
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C:
只要上位机软件在监听Tcp端口或串口就可以,协议可以自定。

网友D:
上位机链接上,那边主动读的,不需要你发

网友E(2024-02-01):
谁需要谁主动

网友F:
看样子很牛啊

网友G:
得明白以下几个问题
1、PLC能跟上位机通讯吗-可以
2、PLC跟上位机通讯的物理层是啥,比如网口,串口
3、PLC跟上位机通讯的协议是啥,比如TCP/IP、UDP
4、PLC跟上位机通讯的数据格式怎么定义,比如标准的Modbus,三菱的MC协议
5、根据协议怎么定可能还要协商主从关系
搞清楚这几点再来讨论程序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