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02):
如图
,能不能用单线圈的 电磁阀控制呢?省一个PLC输出点,因为有几十个气缸。

网友A:
可以用单电电磁阀,双电的电磁阀在断电和上电的状态控制气缸都比较方便。单电的你就要考虑电磁阀断电的情况下气缸应该在那边了
还有就是要看气缸需要用什么样的电磁阀,比如中压、中泄、中封等 每种电磁阀的应用场景不一样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网友B:
    双控稳定耐用,单控电磁阀内部依靠弹簧复位一般容易卡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网友C:
    看你的具体要求
    能用双线圈的尽量用双线圈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网友D:
    没用过双线圈的,听说,双电控的能让活塞停在缸桶任意位置?而单电控的只能在缸桶两端。

网友E:
    如果不要求气缸停在伸出或者缩回的任意位置,那两位阀或者三位阀都可以,就是单双电磁铁都可以。

网友F:
    氣動其本迴路
    附件: 氣動基本迴路.pdf (463 K) 下载次数:80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17625606414) 感谢分享!

网友G:
    双控阀动作可靠,单控阀简单  各有千秋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 永远年轻
    zsh340

网友H:
    主要是看气缸是否要两端停住?如果要停住2位置的话必须要用双线圈的,这样防止损坏东西。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 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使技术更上一层楼。。。。

网友I:
    双控电磁阀最大的作用是断电的时候气缸不会动作,而单控断电不断气会回复初始状态,主要看需求,而不是简单看你够不够点位用

网友J:
    答案是:非必须

网友K:
    双线圈是为了断电,然后电磁阀立马动作回去撞机的,比较危险的位置,都是用双头电磁阀的,比如横移带着升降,横移就用双头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网友L:
如图经常用,供参考。

网友L:
如图,常用,供参考

网友M:
互锁的话双电比较安全,单电搞不好会撞机器的

网友N:
可以加个继电器,输出控制继电器,继电器常开常闭各控制一个电磁阀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