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C7022Ei昆仑触摸屏通讯接口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2024-01-02):
请问这款昆仑触摸屏的USB1 USB2 串口COM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A:
咱能不能先看看手册再说
下载积分:+1(偶是天宁宁) 真诚感谢!

楼主:
看了好不好
上面写COM1 COM2 COM3
夯勃朗档才一个COM口
zsfjn

网友B:
他们就这样,如果COM口用成品线确实不方便,我都提过好几次意见,让他们改成接线端子和9针插头同时共用,没有采纳
COM1口:2、3、5
COM2口:7、8
COM3口:4、9
下载积分:+1(偶是天宁宁) 真诚感谢!

楼主:
有的资料写的COM1 COM2 COM3以为多个类型的串口
加一句话的事 看起来就不那么费劲了。
就是把九针的通讯口拆分成 485 422 232的组合。
文档看起来太费劲。
还有脚本驱动和MGCS是什么关系。
也讲不清楚。
脚本驱动是MGCS里面包含的一个功能
还是另外一个关联的软件。
对于新手来说太绕了。
有些东西看得云里雾里。
当然摸进去就恍然大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