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关于发那科机械手

楼主(2024-01-03):
各位大佬! 设置完IP 电脑,PLC ,机械手控制柜在一个网络内,电脑PING PLC 和机械手都可以PING的到,但是机械手PingPLCPing不到,PLC扫描从站也找不到机械手,这是什么情况呢,而且机械手也在报PRIO-020 I/O通信异常,这个又是什么意思额
浮躁的社会

网友A:
ping 没有报错说明网络没有问题,IO异常应该就是你plc断配置的IO和机械手端配置的不一样,将两个都设置成输入输出类型,字节大小一样,断电重启就行,另外要看一下gsd文件和机器人是否匹配,还需要确认的是机器人分配的名称和你的PLC中分配的名称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