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03):
西门子IPC触摸屏组态中连接PLC站点,不知从哪里修改连接的PLC网络IP地址。求大神帮忙指点迷津!

网友A:
目测没有组态PLC硬件,没组态PLC当然也修改不了IP地址。
QQ: 2845452345

网友B:
设备和网络添加PLC,设置好IP地址,直接拖拽就行了
命自我立

楼主:
PLC设备有现成的,添加过了的,也鼠标拖拽连接了,只是新加上的触摸屏连接组态找不到。

网友C:
多个客户端,不要选单用户。应该是服务器客户机或冗余

楼主:
是哪里操作不对吗?各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