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03):
设备程序运行了有两年都没有出现这个情况,自从在设备程序加了一个D寄存器(选择程序没有使用的)用来记录产量,运行几天后就出现809F错误代码,自从出现错误代码那天起每天都有好几次(出现错误代码需要重新上电才能消除,然后运行几个小时又会出现,没有规律可言)
已尝试过的方法:
1、从其他设备换一个同型号的PLC换上去,还是不行;
2、设置监视循环时间也不行
3、重新拷一个空程序进行之后,再拷回原程序运行几个小时之后还是出现809F。
请问有大佬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请指导一下!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A:
引用楼主开开皮于2024-01-03 16:07发表的 CP1H出现809F错误代码 :
设备程序运行了有两年都没有出现这个情况,自从在设备程序加了一个D寄存器(选择程序没有使用的)用来记录产量,运行几天后就出现809F错误代码,自从出现错误代码那天起每天都有好几次(出现错误代码需要重新上电才能消除,然后运行几个小时又会出现,没有规律可言)
已尝试过的方法:
1、从其他设备换一个同型号的PLC换上去,还是不行;
2、设置监视循环时间也不行
3、重新拷一个空程序进行之后,再拷回原程序运行几个小时之后还是出现809F。

您需要去检查您的程序阿,否则无论换多少次,多少台,都无法解决问题啊。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