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03):
1个直流电源带直流电机,怎么设计消除电机反电动势对电源反灌?
流年乱浮生

网友A:
400V5KW的直流电动机工作电流10A左右,可在电源与电机间正向串一只1000V耐压电流大于20A的二极管作为阻断反电势向电源的冲击,二极管在电源对电机正常供电时正向导通,不影响供电。再用一只同样的二极管反向接在电动机的进线端作为“续流”,此二极管在电机正常运转时处于截止状态,当电机产生反向电压时使它导通,可消除反向电流。这是我的一个案例,仅供参考

网友B:
物流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00V5KW的直流电动机工作电流10A左右,可在电源与电机间正向串一只1000V耐压电流大于20A的二极管作为阻断反电势向电源的冲击,二极管在电源对电机正常供电时正向导通,不影响供电。再用一只同样的二极管反向接在电动机的进线端作为“续流”,此二极管在电机正常运转时处于截止状态,当电机产生反向电压时使它导通,可消除反向电流。这是我的一个案例,仅供参考

他說的對
永远温柔,与世无仇。

网友D:
2楼的  “物流二极管”  长啥样的呀

网友E:
续流二极管,就是普通的二极管,作用是续流

网友F:
用普通二极管吸收吧。

网友G:
加个直流固态

网友H:
加个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I:
吸收消除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