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Q系列PLC通讯异常,但打开已有程序可以正常通讯,高手帮忙?

楼主(2024-01-04):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奇怪事情?
机械臂

网友A:
是不是连接方式设置的问题

网友B:
什么通讯 什么跟什么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通讯 什么跟什么通讯
电脑与PLC的编程电缆通讯
机械臂

网友C:
连接目标是啥,触摸屏还是直连PLC,或者是以太网通信

网友D:
估计是通讯设置不一致的原因,连接目标的设置里面可以重新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