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创伺服请教

楼主(2024-01-04):
高创CDHD2伺服控制直线电机,正转反馈脉冲正常,反转脉冲走少了,请教大神有没有解决的办法?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反馈脉冲是指磁栅尺或者光栅尺反馈回来的脉冲还是驱动器c2口反馈到plc的脉冲
光栅尺反馈

网友A:
检查编码器ab相顺序a+ a- b+ b-对应好
相序是OK

网友B:
回程不会是机械堵转吧?
机械正常的

hy7989

网友C:
感谢了,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