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编码器数据不稳定

楼主(2024-01-04):
请问下老铁们编码器读取的数据一直不稳定咋回事啊,数据一直在慢慢往上增加,用的还是差分信号的,也用了屏蔽线做了接地但是还是有这个问题,实在是找不到啥解决办法了,大佬们求指点!!!

网友A:
把差分模块换一个

网友B:
如果原来是双绞屏蔽线就换成RVV.
,有时就是这样。。没法解释。

网友C:
换成485的试试。485能解决一切问题
工控行业的领航员

网友D:
用的应该是增量脉冲编码器吧,如果编码器不转的情况下,脉冲数一直在增加或是波动 应该还是干扰问题,尝试换下延长线
、延长线单独走线等 也有可能编码器已经坏了
旋转编码器

网友E:
我看到你没说你的线是双绞线。高频脉冲这个特别重要。
通讯线三件事的重要性是这样排列的。
双绞>屏蔽>接地。后两项不做大多数系统可以,第一项不做不行。

网友F:
虽然说差分型比集电极型抗干扰,传输距离远,但我在实际应用中发现,长距离传输还是会受到各种干扰。索性后来我全部换成通讯型的了,精度和节拍要求不高的场合,此方案很稳定。

专业外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