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S7-1200设为从站,电脑收不到数据是怎么回事? 收藏 分享到

楼主(2024-01-04):
如上图,上图是通讯连接图和实物图,现在1241的通讯卡,指示灯一个也不亮,但是主机还可以识别到1241,因为CPU的诊断红灯没有亮,但是这个卡指示灯不亮。我用电脑端的MODSCAN做主站,1200做从站,从站设为地址2,但是电脑端收不到数据上来,现在不知道是程序的问题呢,还是通信卡就是坏的。。。我找了200SMART的主机做个一个测试,可以轻松读数据上来,但是换这个1200就是读不上数据来,这是什么原因,谢谢大家

网友A:
https://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_1697929_50_0_0.html#anch

网友B:
第一,接线不正确,第二,如果无法确认1241是否损坏,可以先让PLC做主站来测试。第三,确认1241没问题后,再让PLC做从站。

网友C:
你modscan长度 10改成2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