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调燃气混合比用什么阀比较合适?

楼主(2024-01-05):
自制燃烧器,想让燃气(煤气罐、天然气管道)和空气达到最佳混合比。用什么阀(比例阀、调节阀、球阀)效果比较好?请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A:
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目前接触的都是燃气减压阀后端接电磁阀且电磁阀上有调整流量功能和燃气压力开关,电磁阀上压力开关始终保持一定压力时燃烧器才可工作燃烧。调节大小火靠送风电机或者送风风阀来调整。如果想要和空气达到最佳混合比需要检测燃烧废气的氮、氧含量。

网友B:
之前同事用过电控流量调节阀控制氦气,应该可以用在此

网友C:
用流量调节阀呢

网友D:
最佳 比例阀 就是价格贵成本高
永远年轻

网友E:
看来你是第一次玩燃烧控制技术
存储罐里面的的是液化气体,要经过加热汽化,然后是二级减压,再是一级减压到可以稳定燃烧的压力,再配合合适的风量,也就是合理的空燃比才能最大效率燃烧
燃烧机控制的是进风量而不是燃气,燃气是经过减压阀过来的,理论上是流量稳定的

楼主:
请问有调控流量的电磁阀在哪里能买到?什么厂家、型号?

网友B:
https://i-item.jd.com/10077704526226.html

网友F:
比例阀不可以吗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E:
干嘛你要控制燃气的流量?
燃烧技术是控制需要的氧气量,控制这个风量的是风门,理论上是一个伺服电机控制的阀门开度的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天津开利达的微动阀,效果也可以。4~20mA控制。它的说明书,使用介质是水,感觉用在燃气上,安全有点问题。防爆级别差些。

楼主:
用比例阀价格就是稍高些。

网友G:
关键是如何检测最佳燃烧状态,控制燃气我们用的就是电动执行器,风量一直是人工手动控制的。
自学

网友A:
感觉这个问题应该用2个比例阀来控制。首先空燃比大会造成过量的空气带走很多热量,而空燃比小就是燃气未充分燃烧。根据CH4+2O2=CO2+2H2O最佳的空燃比理论上是10:1,但实际一般都要大12:1至18:1之间。取中间值15:1,如果2个比例阀按照这个空燃比进行匹配调节,燃气比例阀调节很小的情况空气比例阀就要有比较大调整。考虑经济性的话,实现起来很难。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H:
这个有专门的阀控的,我以前就到手一个西门子的,还拆了呢

网友I:
西门子的燃烧控制器
请教,调燃气混合比用什么阀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