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05):
在使用 扭矩控制时候  按照 下面公式计算
F = T*η*2π*R/L

F:电动缸输出力,单位:kN     T:电机输出扭矩,单位:Nm    R:减速比    L:丝杆导程,单位:mm

η:效率(一般选择电动缸的总效率为85%,

伺服 12.6n m, 减速机 1比10  丝杆导程10mm   1kg=9.8n
如果我输出是500kg的压力,大概7.2%扭矩
可实际压力就40kg  使用扭矩14.4%得到压力300kg ,
求大佬指导下

网友A:
引用楼主xin123于2024-01-05 14:36发表的 伺服压力结构  输出扭矩与电动缸输出力 压力如何计算 :
在使用 扭矩控制时候  按照 下面公式计算
F = T*η*2π*R/L

F:电动缸输出力,单位:kN     T:电机输出扭矩,单位:Nm    R:减速比    L:丝杆导程,单位:mm

1、公式没问题,计算的也正确,我算的需要转矩0.867nm,转矩百分百为6.88%

2、你测量的准吗?按说应该是线性的,设定7.2%,F=40KG,设定14.4%,F=300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公式没问题,计算的也正确,我算的需要转矩0.867nm,转矩百分百为6.88%

2、你测量的准吗?按说应该是线性的,设定7.2%,F=40KG,设定14.4%,F=300KG,?

今天使用压力测量仪 测量 发现压力感应器有问  百分7.2的扭矩 大概就440kg  扭矩14.4%压力1000kg 测试仪器精度正负50kg

网友A:
这还差不多

网友B(2024-08-06):
R:减速比
比如速比是1:10  ,那R=0.1  还是就是10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