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Q03UDVCPU 内存不够

楼主(2024-01-05):
Q03UDVCPU 现在写程序发现PLC内存已经不够。有像增加内存卡一样得东西扩展内存吗? 求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A:
可以选择不要下载程序源文件,试一试。最好还是更换内存更大的CPU

网友B:
写入确保步减小点

网友C:
下载到标准ROM,注意删除标准存储器内已经下载的程序

网友D:
最好是升级一下CPU,程序不需要改动

网友E:
不要下载注释,注释比较占空间。
=

网友F:
不能使用内存卡扩展程序存储区

网友G:
源程序和注释不要下勾,
格式化一下程序存储空间后记得新建一个空项目,会报错

网友H:
不知道你程序怎么写的,如果你分了很多块,可以这样设置:工具------存储器容量计算-------详细-------然后把RUN中写入确保步设置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