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06):
使用移动硬盘插入电脑,明明关了所有打开的文件,弹开硬盘还是提示有程序使用中,直接拔万一拔坏了,数据丢失了又麻烦,看哪位大神能指导下。直接关电脑绝对不可行,不要瞎指导,移动硬盘高速运转,突然给它断电你说坏不坏。

网友A:
买固态硬盘,机械硬盘做移动硬盘太容易坏了
好的,后续买固态。

网友B:
实在弹不出来。关机,后再拔掉线,问题不大。机械硬盘。读碟,HSA磁头折片组合的vcm马达运行在碟片飞行高度。停止后,磁头应回到ramp上。ramp是间隔开磁头防止上下磁头碰撞,它的间距大于碟的厚度。磁头臂是可以上下摆动,来控制磁头飞行高度。飞行高度纳米级的。如果你没有进行读写该盘。实在是无法弹出磁盘。关机了把USB线。比开机拔USB线安全。

在组装硬盘,磁头测试的时候,不能停电,停电可能造成HSA无法复位。所有机械硬盘工厂,都是有UPS电源供应给机器设备的。高温测试48小时。也是不能断电的。如果是断电了。这些货,都需要rework。把配件拆了,重新组装,只能卖给代理商。不能卖给OEM客户。
好的。我试下。

网友C:
这个说起来话就长了
山坡羊·潼关怀古
元·张养浩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神之预言)

网友D:
长话短说。

网友E:
同时按下键盘的Ctrl+Alt+Del三个键,选中“任务管理器”,查找与移动硬盘或者USB内的东西有关的活动程序将其关掉,然后退出,看能不能弹出。

如果没有相关的活动程序可关闭,退出后再次按三个键,选择”注销“,再次登录就肯定可以弹出移动硬盘或者USB。

我一般懒得查找与移动硬盘或者USB有关联的活动程序,直接关闭正在运行的程序和保存好正在工作的相关工作,同时按下三个键直接选”注销“重新登陆电脑来解决不能弹出存储器的问题。

这个问题多数是你们的电脑配置可能太旧或者太老了,又或者你的系统太旧或者同时运行的程序太多,太繁忙,打开过的存储器内的东西来不及关闭停止造成的。

原来安装过的奇虎360卫士内有强制关闭弹出存储器和强制删除文件的功能,如果不怕它的”流氓“行为,也可以安装他来解决这个问题。
真诚感谢!硬盘一直转,火绒也弹不开。你说的方法我都试了,电脑配置也不低,电脑6月份买的。我找IT查下到底是啥程序占用。

网友F:
安转火绒吧,退出后要等硬盘不转了再拔
真诚感谢!硬盘一直转,火绒也弹不开

网友G:
关电脑,拔线;移动硬盘,没那么脆弱
要小心翼翼,你可能没吃过亏,我2T的硬盘,拔坏过一次,恢复里面的数据,可以买一个新的硬盘了,运气好能恢复。有人说,你备份吧,可是备份2T的文件哪有那么容易。十几年工作经验总结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