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06):
CP1H 型号读失败,如图

楼主:
没有搞明白,为什么出这个报错。还请大佬们指点

网友A:
请问,问题解决没有?
我的是CPU33,用USB在线成功,双击内置网卡是会出现这个信息!
用CMD 执行PING IP 地址时可以PING 通,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我的是因为缺少CPU右边的盖板造成IO总线错误,后来安装后,清除了一下就可以了!步骤见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