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铭电镀线PC监控程序

楼主(2024-01-06):
竞铭电镀线PC监控程序是怎么调出系统管理菜单的,文件夹名字是COMMEND CmSzDMS 想看下里面对应的PLC地址

网友A:
这个你要找源程序才能看的到

楼主:
这个软件打开后菜单栏在帮助前面有一个系统管理不知道是怎么调出来,平常是没有显示出来的,问过厂家说不能告诉我们,

网友B(2025-08-04):
引用 楼主:
这个软件打开后菜单栏在帮助前面有一个系统管理不知道是怎么调出来,平常是没有显示出来的,问过厂家说不能告诉我们,
可以把软件分享出来看看,就知道是什么语言写的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