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s7200PLC采用PPI电缆监控掉线问题

楼主(2024-01-07):
200PLC采用PPI通讯线调试,在线监控老是断线报错!

网友A:
有解决方法了吗???

网友B:
自己做一根,PLC端接3,8脚,485到电脑,非常稳定的。

网友C:
PLC断电重启

网友D:
自己做一根,PLC端接3,8脚,485到电脑,非常稳定的,有同感

网友E:
还是我MPI/DP或PPI转网口好用